要的就是快!三分钟修复技嘉FM2主板GA-F2A78M DS2跑码84,不用风枪烙铁!

楼主(2019-06-12):
技嘉FM2主板GA-F2A78M DS2跑码84,循环跑码。

修复方法:1,先断电;
2,插上CPU内存;
3,用镊子短接主BIOS 1、8脚;
4,通电开机,屏幕点亮后马上去掉短接的镊子(通电后大约短接5~10秒);
5,屏幕显示恢复BIOS提示,回车即可。主板自动从备用BIOS刷到主BIOS。
6,刷完,关机再开,一切正常。

上述过程持续三分钟,不用风枪,不用烙铁,不用编程器,一把镊子,三分钟修复。咱们搞维修的,要的就是快!

原理:主BIOS内容损坏,通过短接主BIOS 1、8脚,将1脚片选信号CS#强制拉高,使系统无法读取主BIOS,在备份BIOS完好的情况下,主板自动从备份BIOS启动后恢复主BIOS内容。适用于所有技嘉双BIOS主板。

主板图片:

跑码84

短接示意图

短接后出现恢复界面

完美亮机

网友:
各位兄弟,觉得有用的话,给加个分吧!

网友:
恢复个BIOS就想加分 哼

网友:
三分钟有点多了吧,直接b移到m,m的不要了不是还快

网友:
快慢不說,也是一种很好的辦法,碰到老一點的機試試。謝謝分亨。

网友:
如果是上门的话这个办法确实好用。

网友A:
很实用,省去了开风枪烙铁的时间。而且新的板子还不影响保修

网友:
还有这种搔操作的??????????

网友B:
短接短着短着就手滑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技嘉的bios 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短着短着就手滑了

那要冒烟的,别老想抽烟,要抽买去,主板的烟不好抽,哈哈,话说回来,楼主的馊主意是好稍加点权限不然小白看了回去也能整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省去了开风枪烙铁的时间。而且新的板子还不影响保修

咋天兰兄(划破夜空)的群看到你了,兰兄弟说你是高手啊,还没打招呼呢,这里看到你的评论了,就从这里打个招呼吧,嘿嘿

网友:
看了这么多帖子,你这招是第一个,大师。

网友:
感谢!感谢楼主分享,用这方法秒好一块存放好久的主板!

网友:
直接学习,真厉害。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一年以前就知道了,但是好像没有操作成功过几回,不过这也是快速判断主BIOS是否损坏的方法之一,但是一旦出现主BIOS芯片本体损坏容易造成误判

网友:
看到你的头像  内心一阵惊恐  但是这个修板的方法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9-07-13):
假如主板不显示,这个方法还有用不?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直接短接放电针也能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