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开机断电

楼主(2019-06-12):
开机不显示几秒钟断电,刷过BIOS,更换过内存,还是现象依旧,目测,发现R450电阻有发黑迹象,图纸上是2.2K,测量变成100多K,电压也只有0.5V左右,更换掉电阻,开机正常,

网友:
联想CIH81M开机断电,是一个电阻腐蚀导致的断电   。。。

网友:
是哪个电阻呀,最好有个配图

网友:
眼神真好,有个图片给你我们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19-09-14):
眼神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