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H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6-12):
                 技嘉B85M-D3H不触发   版型图

          维修全过程:直接先量开关针电压,果然发现敌情开关针OV

          从开关针跑线,拿表笔乱桶,桶到个电阻跟开关针相连,测量一端3.4V如图

   另外一端无电压 ,果断换个1K电阻上去,在测开关针电压恢复正常 ,还以为秒杀了。还是一个鬼样不触发,唉悲催

         来个这个电阻高清图

         老老实实测下待机条件吧

        作为 一个小小的老师傅就 先从时序反方向来测待机,先测RSMRST,    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一般可以在IO上测到,正常为3.3V,

        查到IO脚位图 116脚位RSMRST  实测如图正常

      那就测IO的触发脚位吧,IT8728F GB技嘉专用  触发脚位为  106-103-102-107  测量106 脚有正常跳变,直接测量107脚IO拉低电源绿线也有拉低动作没有持续拉低,略微一笑,触发时去测量绿线,果然没有拉低的任何动作, ,到这里大师大神们应该知道啥问题了!   没错断线了

    马上飞线,不出意外的完美亮机了    全程耗时30分钟唉

网友:
看看别人的修理经验

网友A:
有图,还30分钟。。。打你。哈哈哈开玩笑的
你那个电阻是什么电阻,有看图吗?没误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还30分钟。。。打你。哈哈哈开玩笑的
你那个电阻是什么电阻,有看图吗?没误杀吧

哇饼总驾到,做为饼哥的徒弟绝不会误伤

网友:
Yy.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应当把饼哥这图加上去才好,显的条理更清晰,

网友:
l两个故障30分钟。。这里的维修师傅一般超20分钟就放弃了。。楼主很有毅力。

网友B:
请问飞的线是,io107脚到电源绿线接口的吗?

网友:
整个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表换个自动档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这也是个捡钱的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飞的线是,io107脚到电源绿线接口的吗?

是的,io107脚,飞线到,atx电源16脚,绿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飞的线是,io107脚到电源绿线接口的吗?

对的,这也算技嘉通病了,我是找不到断点,直接飞航空线,MD这贴有意思我看到一半还以为好了呢结果还是断线,手机看的不好给楼主加分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小白路过,楼主好技术

网友:
小白路过这个地方经常断线啊

网友:
作为 一个小小的老师傅就 先从时序反方向来测待机,先测RSMRST,  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经典的故障,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io107脚,飞线到,atx电源16脚,绿色线

可以直接飞这片绿线到107

网友:
。楼主很有毅力。        我一遍冲刷BIOS 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这也算技嘉通病了,我是找不到断点,直接飞航空线,MD这贴有意思我看到一半还以为好了呢结果还是断 ...

这故障,写的这么细致,写给小白看的,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
又是断线,,,,,,,,

网友:
看完本帖,佩服其维修速度快,对理论有很深了解。

网友:
板子桥烧了也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io107脚,飞线到,atx电源16脚,绿色线

14脚吧

网友:
大神好厉害,膜拜学习中。上电时序应该怎么理解啊,小白完全不懂

网友(2019-07-26):
学习了 台式机见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