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2421 12204-1 七声报警 自动开机

楼主(2019-06-12):
一台 dell 2421 12204-1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七声报警 不显示 强制关机 关不了 测得io能收到开关高低高跳变 但是io不发出高低高跳变 测了ec的供电 复位 时钟 都正常  ec换过 bios刷过 内存换过  请问 有谁碰到过 指点一二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EC的BIOC刷过了吗/?

网友:
自动开机,重点查开机电路,rtc电路

网友:
这个就是io坏了

网友:
7声报警一般都是CPU没过,无线网卡也会引起

网友:
ec的程序刷过了吗。。。。。。。。。。。。。。。。。。。。。。。。。。

网友:
拆掉无线

网友:
之前一个m4010也是七声报警,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估计 CPU 的  问题

网友:
显卡 edp 看看找到没有 。

网友:
干桥 内存没过吧

网友:
内存 IO  BIOS都弄过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显卡北桥看看  7声报警就是这两个问题比较多  也有屏线没插好没认到屏的  用风枪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