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72 奇怪问题

楼主(2019-06-12):
此机客户拿来时说用几分钟触摸板不能用  而且图像会闪 花屏、说可能进了水 ,我当场是可以点亮的,等客户走后我就拆机。检测 并没有进水痕迹。等在装好主板确不亮了 。开机键盘灯全亮,风扇狂转,,指示灯先闪2下黄色 再闪4下白色,如此循环 ,电流跑0.5  。刷过bios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感觉麻烦大了

网友A:
COMS电池装上,灯闪了关机再开

网友B:
花屏了很多问题引起的哦,cpu,内存都会其中一个挂了就不亮啦

网友:
BIOS能确定是好的?检查一下屏线和屏

网友C:
诊断指示灯:

这些笔记本依赖电池充电指示灯呈琥珀色/白色闪烁, 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注意

闪烁的模式将由2组数字组成 (第一组:琥珀色闪烁,第二组:白色闪烁)

第一组ED 闪烁1到9次, 然后短暂停顿, 在1.5 秒的时间间隔内 LED 熄灭。(这是琥珀色)

第二组ED 闪烁1到9倍, 然后在下一个周期以1.5 秒的时间间隔再次开始之前, 随后会有更长的暂停。(这是白颜色)

示例:未检测到内存 (23), 电池充电指示灯闪烁两次琥珀色, 然后暂停, 然后闪烁三倍的白颜色。在下一个周期再次重复之前, 电源指示灯将暂停3秒。

下表描述了琥珀色和白色闪烁模式以及可能的故障排除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装上,灯闪了关机再开

电池装好了 ,,重开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花屏了很多问题引起的哦,cpu,内存都会其中一个挂了就不亮啦

内存换过 ,板载cpu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诊断指示灯:

这些笔记本依赖电池充电指示灯呈琥珀色/白色闪烁, 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有没有DELL 灯闪 全套的资料   谢谢

网友:
这问题很杂,但是问题不大,可以慢慢排查。

网友:
没错没插好

网友E:
不要慌我这有个实际例子580RMB ,应该与你的机子板子一样机子型号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内存换过 ,板载cpu 。

你说的键盘灯是指大小正常还是什么

网友:
刷回原BIOS,戴尔的机器放电后会自动重启4次左右,如果不重启了还不亮,就强关再开就好了,遇到过一个自动上电重启7-8次的

网友:
会不会反复重启几次

网友:
查开机电路,感觉ec的毛病

网友:
这与你拆了再装肯定有关,你是不是动了哪里了,仔细看看,不要一上来了就动主板,确认没有物理损伤再按不触发的情况维修。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排线,连接到开机键。把排线的两头拔了,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诊断指示灯:

这些笔记本依赖电池充电指示灯呈琥珀色/白色闪烁, 以确定下表中列出的故障:

注意

闪烁的模式 ...

这个状态表有全的吗?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慌我这有个实际例子580RMB ,应该与你的机子板子一样机子型号不一样

                    :

谢谢 ,USB和读卡器小板绝缘没有发现问题 ,拿起来开机还是一样。。不装内存 确实是琥珀2 白色 3 ,和表里对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键盘灯是指大小正常还是什么

不正常 指示灯全亮  。大小写无法关闭

网友:
DELL的放电之后 重启好几次 才能亮

网友:
这就是*WF词语*机啊

网友:
维修不容易,显卡吧

网友:
应是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状态表有全的吗?分享一下呗

戴尔官网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DELL 灯闪 全套的资料   谢谢

戴尔官网就有

网友:
DELL的放过电要强行关机几次再开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