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 15-5568 LA-D821P BIOS 带OTP 备份

楼主(2019-06-12):
哪位大哥正在修这个 D821P的板子帮我备份一下bios,选择OTP 备份就行,如图

带OTP备份会比不带OTP备份大1024字节。

感谢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共享一下

这个是rt809f配套的编程软件

网友(2022-01-27):
FTP能刷编程器备份的BIOS吗

网友(2022-04-26):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OTP 备份是什么意思?用来做什么?有什么用途?那平常我们备份BIOS,也需要连OTP一起备份吗?平常我们刷BIOS,好像没有刷这个OTP啊?下载下来直接刷都能亮机啊?你这个备份OTP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