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不知名一体机花屏维修

楼主(2019-06-12):
接修一台不知名一体机台式机CPU g4560 100X桥   ,故障花屏

由于这种机器无任何资料,花屏能考虑的问题是1,内存,2.CPU,3,显卡(这台无显卡,,不考虑)4,屏,5,桥,6,屏线。。先外接看,无问题,,那就是屏或屏线的问题了,,找老板要测屏的工具,  ,,,然而并没用,,那就是屏的问题,,这就麻烦了,,,老板说屏坏了就不搞了,,我说这种问题可以盘它一下再说。。废话不多说,,直接把屏的逻辑板拆开,,这里的话因为在实地船长讲过修花屏的思路,,死马当活马医,,第一次搞,,,经过半小时的测量,,没毛病啊,这是咋回事。。。陷入苦思,,过了几分钟,,拿起放大镜,,无意中发现问题
这是补好线的,,这两条线挨得太进,,由于手工不是很好,搞了20分钟,汗,,,然后就好了,,,这死鱼捡的不轻松

网友:
都修屏了,高手

网友A:
有一组线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组线断了吗

是有一条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