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950花屏鼠标能动 属于哪里问题 大神分析一下!

楼主(2019-06-12):
今天来了张索泰gtx950 有时能正常不花屏用很久  有时又花屏但鼠标能动。检测到的故障我写下了  拍个照片上来  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电压基本上正常 检查显存附件有没有撞件掉件  没有的话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卡核心温度不太高 核心虚焊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先加焊,不行的话论坛有朋友分享了一个显存测试软件测测显存。

网友:
加焊显卡先吧,不行再考虑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不行的话论坛有朋友分享了一个显存测试软件测测显存。

昨晚上bga加焊后花得更严重了

网友:
显存打下阻值正常在200+不正常200一下不正常先干电感然后判断前后级短路后级短干显存

网友:
花屏确实头疼  显卡显存干一遍

网友:
电阻掉了,查查背面的

网友:
尸体挂起来卖了

网友(2019-08-21):
先目测主板有没有掉件,之后加焊显卡芯片,在然后是显存

网友:
晶振是否正常,,??有可能引起这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不行的话论坛有朋友分享了一个显存测试软件测测显存。

哪里有,给我个链接我想去试试

网友:
更换M503换吧

网友:
显存虚焊了

网友:
测试一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