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谁发点位图 发个

楼主(2019-06-12):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有V1.0與V1.1版本,不知道要哪一個
上傳1.1版本(要用IGE軟體打開)

MS-7529 VER1.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V1.0與V1.1版本,不知道要哪一個

要1.1的 谢谢阿
总算有人回复了
感动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V1.0與V1.1版本,不知道要哪一個
上傳1.1版本(要用IGE軟體打開)

谢谢阿 不太会用阿

不知道怎么查找怎么相连接元器件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V1.0與V1.1版本,不知道要哪一個
上傳1.1版本(要用IGE軟體打開)

谢谢兄台 研究了一个晚 总算勉强会用了
目前努力修复中
上电中会掉电

网友(点评):
加油,修好會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