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触摸ic旁边的升压电感能用代换吗?

楼主(2019-06-13):
Ipad6触摸ic旁边的升压电感能用iphone6代的背光升压电感和二极管代换吗,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从拆检板上拆一个换上去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拆检板上拆一个换上去不就得了

没有板子拆,有的话就不用问了。。。

网友:
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 可以淘宝买一套

网友:
                             可以买个料板拆。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在淘宝上买输入关键词iPad6触摸升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