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559 风扇不转

楼主(2019-06-13):
游侠15-7559 风扇不转 io换过 bios刷过  就是风扇1脚没电压   又大神碰到过吗

网友:
找图纸看呀!或者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4线风扇 直接 飞5V

网友:
不报错的话直接飞个供电过去就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黑线接地,红线接USB5V.如果5V转的太快了。接3.3V

网友:
不想飞线啊   晕
正常风扇上黄白线序换下就可以了   主要是想修好

网友A:
查下1胶供电来源  也可以借电让风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1胶供电来源  也可以借电让风扇转

版主 一脚从io来的    然后就是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 机器老热了 也不自动关机  鲁大师测试温度一直54度 晕啦 温控芯片也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