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第一次维修成功点亮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9-06-13):
新手学徒第一次修板,分享下维修过程
故障:6代不开机,接电5A
判断出是主供电短路。通过外观我判断出这个板是进水板,而且是全板都进过水的这种,我把所有屏蔽罩都拆了下来,脏的不堪入目,怀疑掉进厕所坑里过。
我首先做的是把板子整体清洗拉遍,主要是A面清洗,清洗过程中发现很多地方有过腐蚀,其中包括好多主供电电容,(显示电源貌似也有轻微腐蚀,但是清洗完外观看起来没问题)
我先把其中三个腐蚀较严重的电容拆掉了,连焊盘都腐蚀掉了。三个电容分别是WIFI旁边C5202_RF,电源下方两个C1251\C1260
于是手指捏着板子接电测试,刚接上电我的手指被烫的瞬间甩开板子,然后我赶紧拔掉电源看到基带电源附近冒烟,于是熏松香找到基带电源旁边那个主供电电容C3220_RF,我想着这次应该没问题拉吧,这次放在桌面上接电,发现还是5A,于是A面全熏松香,发现震动管理旁边那个电池电压供电电容瞬间融化,紧接着震动管理也融化了。但是我只把C1433拆掉了,震动管理没拆。
再次接电,终于不再大短,但是漏电,漏50多,我感觉震动管理有可能漏电的原因,就把震动管理也给拆了,拆完漏电18.
触发开机,定67,我判断应该是24M晶振跟CPU复位有关系。首先排除24M晶振问题,因为晶振很少坏。于是我开始测CPU复位信号对地值。我打的是硬盘左下角那个测试点,打值只有100多,根据点位图上标的值判断此值有问题。。通过点位图发现先复位从主电源输出一直到CPU连接很多点,其中有显示电源、USB管理、还有一个电阻跟一个电容。根据万老师所给我讲的阻值排除法,从简到难,一个一个排除,因为C0201跟电阻R0206倍屏蔽框挡住,而USB管理又有胶都不好拆,最后只剩显示电源,而且关键是显示电源在我之前清洗板时发现有轻微腐蚀,所以我选择了对显示电源下手,
拆掉显示电源重植装上后,打阻值正常。接电发现还是漏电18,接着触发后感觉是显示的电流但是在跳变过程中又感觉不对,屏也没显示。
然后我就开始查显示电路,从显示屏1.8V供电一直查到显示电源主供电,所有阻值没问题,然后我接电量主供电电压跟显示电源6V自举升压电压都有,但是没有正负5.7V电压输出。
我判断显示电源有问题,于是换掉显示电源。
接电测试发现不漏电了,但还是不显示,我就去看屏幕是不是已经显示只是没有背光,就再次接电发现有暗屏果,只是没有背光。
于是我又开始查背光供电,电路。先查阻值,发现背光电路所有阻值没问题,开始测背光供电电压,发现没有显示屏背光供电,也没有回路电压。可以锁定背光芯片出问题,换了一个背光芯片,接屏,正常点亮开机。维修结束

路过

网友:
你在哪里学的

网友:
迅维实地学员认证你说在哪学的?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学费7800+2000材料费一共9800不包含住宿费和生活费,我都给你问好了,带两万块钱去就够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点东西。

网友:
不错   这种问题一半是你  捡到了

网友:
我过2.3个月,估计也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