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Z9976AGN解除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9-06-13):
现接收到一部TCL  L50E5800A-UD开机后出现TCL的LOGO就黑屏,声音正常。主板送出的各个端口电压也都正常,灯条已经用其他板子点亮测试了正常。现想取消OZ9976AGN的保护功能,请哪位大师能够帮助解决,多谢!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随便去掉保护,要找到保护的根本原因,这样就不容易返修或故障扩大。

网友(2019-08-04):
我 也是到处找找不到这个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