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害死人的ASUS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9-06-13):
      一台ASUS K43的笔记本,来时进花屏如下图

     来时就如上图一样,开机画面是OK的,但只要一进系统就如上图。进BIOS也是花屏。
判断显卡坏,于是拆机直接重置显卡,再试机OK了,交给客人,过了不到5天,
客人又回来,一看还是老样子,于是把机器留下来,发一个全新显卡回来,换好显卡试机,OK。交给客人。
哪想到过了10多天,又回来还是老样子的、
   拆机加焊显卡,还是一样的现象,接外接显示器,确是OK的,拆机换一个屏,终于OK了,
这个机器真郁闷,开始一直怀疑显卡问题,重置显卡OK了一次,后来换显卡也OK了10天。那想到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坏了,还用换显卡?????????????

网友:
真的经验害死人。。。。。。。。。。。。。。。。。。。。。。。。。。。。。。。。。。。。。。。

网友:
不仔细真以为是显卡挂了

网友:
该先换液晶屏试试啊

网友:
先外接试一下

网友:
这么明显,一看就知道屏坏了啊

网友:
这种真是变态!!!!!!!!!!!!!!!!!!1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的问题,怎么会是显卡呢?

网友:
刷屏的程序就可以修好的
很简单的,这个屏肯定是LG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先换屏幕咯再考虑显卡

网友:
屏线有时候试过吗?

网友:
现在新款机显卡出问题的概率很小

网友:
这种花屏看着就是屏坏

网友:
我的天,首先得排除显示屏啊。就像手机突然无服务了,首先得更换一张SIM卡吧。

网友:
理论上应该先换屏看看吧……

网友:
这个第一时间换屏排除,瞎折腾

网友:
安慰一下,这故障一般都先换屏试下吧。郁闷的是你重置显卡,莫名的又正常了几天,这才导致你去换显卡。

网友:
:苦命的孩子啊!!!!!

网友:
      一台ASUS K43的笔记本,来时进花屏如下图

     来时就如上图一样,开机画面是OK的,但只要一进系统就如上图。进BIOS也是花屏。
判断显卡坏,于是拆机直接重置显卡,再试机OK了,交给客人,过了不到5天,
客人又回来,一看还是老样子,于是把机器留下来,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A:
我觉得 楼主走入歧途是有原因的,怪只怪太变态,进入系统之前是正常的。我还以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呢

zpz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呢,一看就是屏幕的问题居大,虽然经验来说显卡坏的多,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华硕花屏,换完桥管了一个月,然后又回来了,检测1.05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这不是经验害死人,是你自己经验不足。

网友:
这个一般不都是先换屏试试吗 然后再焊显卡  经验害人呀

网友:
同意楼上先刷屏码片程序  再考虑换屏 干显卡

网友:
谁要你会芯片级呢?你要是只会板卡级早修好了!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遇见先换屏试试

网友:
嘿嘿 大多数人都会首先想到的是显卡,主要是懒惹的祸

网友:
确实经验害死人

网友:
早就该换屏试试起了

网友:
经验是先换屏,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坏了,还用换显卡,哈哈,练习焊工吗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这问题说的人很轻松,其实如果你们在重植显卡时好了,你们会认为屏吗,楼主如果留下问题你们估计会说显卡没换好。所以在维修中很正常,当然如果先换屏,那也只是维修思路而已,

网友:
这一般维修之前不都应该代换下屏幕 试试么   省的扩大故障

网友:
经验问题一般都是屏显卡出这种少

网友:
看这情况第一会怀疑显卡,

网友:
华硕笔记本屏幕问题多大家注意

网友:
应该外接下,帮助判断!直接干了显卡,亏大了

网友:
有些疑难问题真让人摸不到头脑,直到问题解决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一看就知道屏问题   而且还是LG的屏   3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楼主走入歧途是有原因的,怪只怪太变态,进入系统之前是正常的。我还以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呢

但是bios界面也是花屏的啊,只能怪楼主不够谨慎。接个外接屏能费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的判断故障有误,花屏的话,考虑先接外接试一下。。一般花屏都是屏幕坏的多 。。。

网友:
       楼主这是瞎折腾,学会判断故障。。。。。。经验多就好叻,不要搞得这么麻烦,遇到难说话的客户,肯定说迩坑他,或者迩的技术不过关,不次不懂,就先发论坛问下是什么问题 ,。。。。

网友:
    互相学习是有好处的 ,发论坛求助  ,,,,

网友:
呵呵 都知道是屏的问题 还搞显卡这个错误不应该啊

网友:
师傅  修机器这种的肯定要先外接测试下的 怎么直接就做显卡呢

网友:
屏也罢  显卡也罢  肯定是换屏简单一点啊   先换了试  不行在动主板啊

网友:
搞死人吧     自信过头了

网友:
呵呵 这种现像肯定是要先换屏的,屏坏的可能性比显卡大的大 ,显卡一般都是 花屏乱码 黑屏 ,只有屏出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
这个要从简单的入手啊,肯定要先换屏幕试试先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换一个屏幕进系统试,排除后再动显卡。

网友:
真的经验害死人。。

网友:
LZ是小白吧 一眼就看出来屏坏了

网友:
不是马后炮,我一般就算是很确定是显卡问题了,也会先换个屏试试,因为以前就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不仔细真以为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这个现象,如果你是新手去怀疑显卡我能理解,老手一看就优先考虑屏幕的

网友:
应该先换屏幕先这样就不会误判了

网友:
这个是低级错误啊 哈哈

网友:
简直是台神奇了,这种问题是在不好修~

网友:
因为屏色域不对,开机LOGO只占一点刚好正常显示进系统就会出现,戴尔也有一款开机显示正常使用一会也就花屏但不死机,换了个屏就好了(一般新机器显卡坏都会死机花屏)

网友:
经验不到位,这种问题首先都是排除屏幕问题了

网友:
没想明白的是为何每次弄完显卡就OK了,真想不明白,想不明白

网友:
这个绕的

网友:
显卡坏了外接显示器一样花,

网友:
从简单故障排查啊

网友:
应该是都坏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系统引起的,系统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换屏或屏线,都试一遍我才考虑主板,你也可以给屏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竖条纹基本就是屏幕扣弧接触问题呀。横条纹 多半是显卡呢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屏太薄,厂家壳子又没做加固,类似故障被联想的E470坑过一次。

网友:
这个花屏 一看就是屏坏了呀 ,显卡花屏一般不会有两道大粗线呀

网友:
花屏不死机也是个判断的标准,楼主太心急了,直接干显卡,显卡坏运行测试软件肯定死机的!!

网友:
吃不准情况的话建议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可以免走很多弯路

网友:
维修都是从简到难。。。。。 兄dei 心疼你10秒

网友:
确实如此,我也会第一时间想到显卡。而不是屏幕的故障。

网友:
之前有过每先试屏线的先例,到最后才发现是屏线断线

网友:
图像反的吗?确实有点像显卡问题。下次遇到这样的要注意下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第一感觉不会搞显卡,我感觉屏的可能性比显卡的可能性大多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肯定换屏解决的

网友:
最怕这种,半死不活的,这问题放谁都会走弯路,不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换屏都解决了,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我一般先从好换的配件,换一遍,不行再搞复杂的.不然好麻烦

网友:
怪只怪太变态,进入系统之前是正常的。我还以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开机显卡ASUS的LOGO的时候都是正常的,进系统后就花,肯定是怀疑显卡,怎么会怀疑屏呢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常见,有点迷糊人

网友:
主要是华硕的显卡 坏太多了。。。。。。。。。。。。。。。。

网友:
一般先换屏幕屏线再考虑显卡的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显卡如何

网友:
先换屏幕试试,换显卡太麻烦,外接显示器
也可以判断故障啊,

网友:
还要付钱????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很多人都会放弃了

网友:
外接屏 换屏 一般能想到,只是懂得太多了会被误导

网友:
先外接显示显示器 在换屏在干显卡 先简单后麻烦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可以替换一下先试一试 不应该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个有一次遇到的是屏幕坏,还是东芝的

网友:
最后修好了就行,楼主技术真的厉害

网友:
可能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吧。 我的第一感觉也是先换个屏看看。。 个人修机观点,先外后内!

网友(2019-07-13):
哈哈哈! 我第一眼感觉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除非有通病的 可以先吹一下显卡啊

网友:
那为啥焊完显卡能用几天呢

网友:
一看就要拿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