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显示器 专治不服的

楼主(2019-06-13):
型号;华硕VS228DE-D故障;客户说不通电

拆机检查。此板就一个19V电压。测试电压一直在跳变。你们的想象是什么坏 二极管   电容 还是 431。慢慢想

想出来了吗    光耦出现问题了   所以 电压一直跳变 。换了光耦好了

做了怎么多年 维修第二次光耦出现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 电解电容没有鼓包    但是击穿了

网友:
以前遇到光耦坏的,都是打雷造成的。

网友:
修了这么长时间显示器,光耦坏的确实不多

网友:
光耦坏的确实不多           有的带不起负载换了就好

网友:
2015年产的坏光耦很正常

网友:
现在产品质量好了

网友:
光耦坏,,这个真不好查了,除非击穿

网友:
一般电压跳变换了光耦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