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充电器不过保护隔离 电池正常开机

楼主(2019-06-13):
客户拿来说充电器 不充电  开机显示电池电量低    拆机检测没过保护隔离   测pq301 123脚输出18.6v  正常应该是电源电压 20v  那里问题呢  找吧   pq302  输出1.6 v 保护隔离没过  按常规检测  pq304  405  pq307  都没问题    bq737 更换了 也不好用   再查 其他条件也满足  在这里忽略了一点  电池能开机  就没插电池供电部分  还真是哪里出了问题    弯路在走完   再查  pq308  vin有20v 308 5脚没3点几电压  应该就是这里的事   换只还没好  在取下用显微镜看到 我去 焊盘板线断了  接上   加电卡机了正常了   总接一下  就是不细心  就是图这里

网友:
谢谢 分享 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些时候 还得仔细一点  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断线的问题还是很好发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