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 版号la0531 插电自动开机有1.83V 无VCCA电压 怎么修?

楼主(2019-06-13):
dell主机 版号la0531 插电自动开机有1.83V 无VCCA电压 发现这个电压是有一个6脚的IC 负责的。。但这个6脚的IC 不懂如何工作的,料号是,UP11,丝印是L119,有谁知道吗?

网友A:
这主板图纸有的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坏 是通病,
两个办法  要么买芯片换  要么把 vccio拉到 vccsa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图纸有的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坏 是通病,
两个办法  要么买芯片换  要么把 vccio拉到 vccsa去

大佬有戴尔的图纸吗

网友:
蒙一下咯,供电,开启,查下,开启信号一般连接三极管什么的,供电一般线路比较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