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0 g3

楼主(2019-06-13):
HP ProBook 440 g3

【故障机型】HPProBook 440 g3

【故障版号】DAX61CMB6D0  REV
【故障现象】此机器是HP售后站的同行发来说是不显示,然后开机还伴有两长两短的报警声,
【故障分析】这个报警的情况DELL的机器上出现的及较多,不过大同小异本质不变的,报警有两种情况一是程序二是供电问题,
【维修过程】由于此款太新,没有图纸,只能先测量下看看是否因为电压没出来所导致的报警不显示,因为HP的机器大部分是没有位标的,没办法一  一说明位标的电压了,
测量结果如下:3V 5 V  1.8V  1.5V 0.9V  1.2V   1.05V 0.95V  0.85V 全部都有,
唯独没有集显供电,接着测SMB_CLK和SMB_DATA总线看看有没有读取内存的动作,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这个时候基本有了结果了,是因为没有读取内存从而导致的不显示且开机报警两场两短,不跑码的原因有很种,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因为,BIOS缺失部分文件从而导致不跑码,既然结果有了,开始直接找了一个原厂的BIOS用编程器写入一下看看是否判断准确,用编程器的时候切记别忘记备份原机的BIOS否则一旦判断失误原故障都还原了了,在刷完BIOS后上电测试,发现集显供电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有一瞬间已经出来,
直接接屏测试,已经亮机。

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
请问,不显示开机状态是黑屏,还是显示其他英文代码。

网友:
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啊

网友A:
非要把刷bios。说得这么高大上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为毛我每次碰到这货都是CPU挂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吗?谢谢!

网友:
维修三板斧 EC 南桥 刷BIOS

网友(2019-07-30):
bios程序有吗

网友:
楼主,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原厂BIOS程序吗?谢谢!

网友(2019-09-11):
BIOS问题的机器就是捡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要把刷bios。说得这么高大上

哈哈,人家讲的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人家讲的的思路。。。。

是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要三板斧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