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不充电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3):
Thinkpad不充电奇葩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 E470
【故障版号】NM-A821
【故障现象】同行寄来说是充不进去电,让帮忙看下

【故障分析】充电电路故障。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同行发来说是充不进去电,确认过故障后拆机检测,然后我就单用电池测试下,确实能开机,接着断电,拔电池尝试单用恒流电源开机测试,结果确连待机电流都没有肯定是不正常的。顺便测了下公共点的电压为0V,看到这个情况想必一般都会直接找保护隔离是不是没有过,然后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铃儿响叮当之势”的速度,直接打开鑫制造找到图纸后条件,发现了问题,如下图
此款机器用的充电芯片芯片型号为BQ25700,是很新的型号,根据以上我们可以看出,BQ25700芯片的供电脚为1脚:VBUS正常应该是20V的,可是我实际测量却是0V对,怀疑是不是断线了,然后我就找到1脚相连接PL102电感打值,看看是否断线,结果是正常的,没断。既然没断线,那就继续向前追看看VSYSTEM2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我就找到了电源接口的位置,如下,
我用表笔测量JDCIN1的2、4脚发现也是没有电压的,然后我用万用表的蜂鸣档一支连接主板的引脚,一支连接接口的内壁看看是不是通的,结果是通的,没什么毛病,

这个时候我就怀疑接口是不是因为长时间的来回拔插摩擦导致主板上的母口与公口的接触壁有点不太吻合了,为了验证我的设想,我决定找一个接口测试下,但是苦于没有这种联想的接口,只能想办法改一个试试了,我是选择的X1的主板接口改的,注意:如果改接口测试的话最好是把连接接口处的保险给拆了,防止因为另一个主板的不良从而扩大客户主板的故障,结果如下。
更改后简单测量下阻值没有问题上电测试,发现有待机电流了,测量接口电压已经有19V了,直接把电池装上看充电电流已经达到1.3A了,按开关接外屏开机测试,已经开机并且可以正常充电了,直接TB购买一个换上后故障解除。
【维修结果】

网友A:
当我看到你说,插电源,公共点没电时,就知道这机器没大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看到你说,插电源,公共点没电时,就知道这机器没大毛病。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