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 4G内存求助。

楼主(2019-06-13):
  手上有一个D3 4G 的内存,通电有一个颗粒很烫,无奈手上没有这个颗粒换,想请问各位大神,能不能在不换颗粒的前提下弄好。

网友:
因为这是商家的,直接说内存坏就白忙活了

网友:
割线改容量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啊? 能不能取掉几个实现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啊? 能不能取掉几个实现亮机?

他吹牛B呢?我就不信他能操作的了,你这个换内存颗粒的好,可是换了这颗其他的也不见得是好的,还是淘个二手的得了

网友:
改这个好像得改SPD的内容。

网友:
内存地址线数据线一起的吧坏的不拆了好的也用不了啊

网友:
必须换颗粒 少个颗粒内存位宽就少了8位 不可能点亮的 就算你会改内存SPD也不行     不想换颗粒 就换根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