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掉电维修

楼主(2019-06-13):
苹果A1466掉电维修
【故障机型】 A1466
【故障版号】820-00165-A

【故障现象】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帮忙检测维修下,经过检测发现是上电0.2掉电
【故障分析】应该是有部分电压没有发出导致的掉电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经过拆机检测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
上图就是进水的位置,直接打开点位和图纸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发现是R1390和R1391这两个下拉电阻掉了,如下图
然后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两个10K的电阻装上后发现上电0.5掉电,随后我重点还是在进水位置观察是否有遗漏的地方发现C1297这个电容已经击穿对地短路了,拆掉以后,从料板上找个电容安装上后再次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已经0.7是开机的电流了。这个时候断电接屏测试发现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A:
图文并茂,一针见血,技艺精湛,手到病除,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一针见血,技艺精湛,手到病除,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