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13):
联想Thinkpad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Thinkpad  T420
【故障现象】同行发来说是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帮忙检测维修下,经过检测发现是上电0.35反复重启。
【故障分析】电压没出来导致反复上电掉电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经过拆机检测发现主板并没有进水的痕迹,
然后直接上电测量电感的电压看看有那些电压没出来,

L4:3.3V  L3:5V  L7:1.5V   L35:0.9V  L28:1.05V  L2:0.45V   L32:1.5V   L23:0.9V   L16:0.2V    经检测发现L16电压不正常,然后打开图纸直接找到L16
如上图所示,L16正常来讲是一个1.05V的一个CPU供电,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它只有0.2V,直接查看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从图纸可以看出,C4  C5  E4    E5脚和B3脚是5V供电脚,此芯片是BGA封装的芯片测量引脚是不太可能的,只能从外围开始查,找到C4   C5 E4    E5脚 相对应的电容测量比较容易点,我们可以看到,和C4相对应的电容C595就在旁边,直接测量发现5V正常的然后依次类推,B3对应的C588电容5V正常然后测量开启脚位,此芯片的开启脚位是OE:外部脚位为A5正常开始是3.3V的电压,经过实际测量发现只有1.8V的电压,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压被拉低,然后我直接把R808这个0欧姆的电阻给断开看看是不是U18芯片本体把电压给拉低了,
结果我断开后的B_ON电压3.3V了,当我为了确保准确率,再次把R808装上,发现还是1.8V,这下就确定了,直接把芯片拆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重新植球在装上,开机测试发现电压已经正常了,电流已经1.2A了,断电装机测试,已经开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
楼主这么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