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S4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13):
S3-S431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ThinkPad S3-S431
【故障版号】LA-9611P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上电0.033掉电,
【故障分析】有电压没出来,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一个江苏的同行发来维修的,说是客户在别家已经维修过了,加焊过桥,没动显卡跟CPU,发来让看下能不能维修了,下面是照片
各位同仁,以后维修过的主板,无论结果成功与否还望把维修过的地方尽可能的给擦拭干净,要不然这个弄得实在是有点不太舒服。
下面直接打开图纸,进入测量部分
经过侧量发现PL401+3VALWP短路

PL701 +1.05VS短路,

PL501 +1.5VP短路

先一步一步来,把PL401电感翘起来发现是后级短路,直接上3V 3A烧鸡测试看看是哪里元件损坏的,发现PCH很烫,再加上家动过桥,果断上BGA拆掉,拆掉后PL401和PL701已经不短路了,然后PL501还是短路,这时候看到PL501是+1.5VP给内存供电的,果断拆掉内存,在此测量发现已经不短路了,然后直接上电发现电流上到0.6不开机,然后测量电压看看有哪些没出来,发现除了PL1002 +VCC_GFXCORE_AXG集显供电没出来外,

所有电压均正常,然后我直接查找内存总线SMB_CLK和SMB_DATA看看有没有波形信号,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不读内存的因素可大可小,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刷了个原厂BIOS后,上电测试,电流已经上到0.8A,再次测量总线波形,已经出来了,接屏测试已经亮机,

但是开机显示报错无序列号如下图:
然后第一时间想到了安全芯片的程序问题,就是EEPOM这个8脚的芯片
在找到联想售后站的朋友发了一个程序刷上后还是一样,然后这个主板EC是KB9012QF也是一个带程序的,  取下来刷写还是一样的故障,这个时候就先没管这个序列号的问题,直接找测试硬盘安装系统测试看看是否能正常使用,结果却连系统都进不去,开机显示windows启动管理器报错,如下图。
这时就陷入困境了。休息了一下。想着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呢?然后把所有的外设,包括键盘触摸板和无线网卡,还有触摸屏的排线,都拔了,开机在试还是一样的。最后怀疑这个报错和桥有关系,因为桥管理大部分外设。故,立刻更换一个桥,这个时候再次上电显示已经开机故障依旧,最后测试到32M晶振起振异常,找一个换上后,故障解除,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A:
厉害~!!!!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你的贴子很详细,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你的贴子很详细,帮顶!

哈哈,多谢

网友B:
不是开始就把PCH拆掉了吗   难道是没换又装上去最后又换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始就把PCH拆掉了吗   难道是没换又装上去最后又换了个?

刚来换了一个桥,不过不触发,又换了一个拆机的,触发就显示无序列号,然后就刷密码芯片的程序,无果后,买了个新的三代的桥,换后还是一样,最后测量晶振发现问题

网友B:
要搁我桥干上一两次就废了     楼主好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搁我桥干上一两次就废了     楼主好手工

常规操作而已,时间长了,你也行

网友:
一句晶振坏,背后走了多少弯路只有楼主知道,感谢分享,楼主技术非常好,佩服

网友:
写得这么详细,楼主真不容易啊

网友:
是32k吧兄弟,这个晶振有问题居然还能触发,更有意思居然能亮机,你是怎么量出怎么个异常法的咧?

网友:
判断问题一点都不明确,有的板这么搞早就报废了,不要动不动就开刀,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报错,一般都是程序,也碰到过外设引起的报错,但还没遇到过晶振异常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可以让大家直接看清楚故障点和怎么去判断维修解决问题,是好贴,希望大家以后发帖都能如此这样才是真正的技术贴。

网友:
维修小白的我看都看不懂  但是楼主是真的细心  所以维修还是小问题多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 佩服 有楼主这个技术就是牛B了

网友:
32.768k晶振的问题,学到了,以后多加注意,十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晶振问题竟然会导致如此现象,楼主的确思路开阔

网友:
过程挺曲折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2019-08-29):
有这个EC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