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映泰 H110MHC ver:7.0BIOS

楼主(2019-06-13):
主板不插内存喇叭会滴滴滴响。插内存不开机,怀疑BIOS有问题。求大神赏一个

网友A:
跪了几千年,别跪了

网友B:
先把电池放电,不行再检查内存供电正常不,内存你应该已经换着试过,内存短路是会不开机。

网友:
BIOS可以去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跪了几千年,别跪了

我认得你的头像。你是巴图鲁大神。

网友:
先查电路,没短路,再刷bios

网友C:
万分感谢。part07就是版本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电池放电,不行再检查内存供电正常不,内存你应该已经换着试过,内存短路是会不开机。

都试过了。应该是BIOS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part07就是版本号吗

一个BIOS被分割成九个分卷,你要全都下载了才能解压,去TB买一个吧

网友:
映泰的BIOS坏的很少吧  没遇到BIOS的

网友:
then brush bios i chek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