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YOGA920-13IKB nm-b291 rev1.0 官网分离和原BIOS合成

楼主(2019-06-13):
      如题:此BIOS为官网提取和原BIOSme合成得来,已测试OK。要下载使用的需要自己合成下。

网友A:
不好,我的是NM-B291 -版本0.6的,刷了风扇狂转,原故障是上电8秒掉电,可能版本1.0和0.6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我的是NM-B291 -版本0.6的,刷了风扇狂转,原故障是上电8秒掉电,可能版本1.0和0.6不能用。

要和自己机器的ME提取出来合成的。不能直接刷、

网友(2020-07-23):
大神请问怎么合成啊 不太懂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