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主板 战斧C.B75K 不断上电断电维修

楼主(2019-06-13):
战斧C.B75K  同行拿过来的整机,扔下来说上电转下停下,到时修修看,这机拆下来就是板满是灰尘,特别是CPU座子风扇附近,弄到厚厚一层灰,拆下来裸板试一样,初步量是没有CPU供电, 别的电压基本都出来,于时找这个CPU管理芯片UP1625P  定义,查图纸为5脚是开启脚,网上有有人说是34脚,我个人认为是5脚为开启,这个和Q87 Q12 这两个管子相连
开启是正常,能正常拉低,开启脚也有1点多的电压,怎么没有出CPU供电了,于时放一下电池,更换CPU试了,还是一样,因为刚开始就量了一些供电,都有电压出来的, Q35 Q88这些电压 都出来的,就以为CPU供电那边的问题,一直搞,手上又没有那个管理芯片换,。。。。。。。后又加焊了一下管理芯片等,还是一样。。。
       后准备放弃时候 ,还看了几个UP1625P 的关于这个贴子,发现昂达B75K V2.0主板反复重启修复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5671-1-1.html    他的贴看后,怎么感觉我这个板一样的,后对了一下,应该代工一样的,应该就是牌子不一样而已,后我按他的测试结果没有1.8V出来,直接找UP0109P元件更换还是一样效果,
后发现他贴 3脚这里应该是1.8V,后3.3V这个R420这个电阻,那边相连的3.3V怎么在板上量不出来,后把这个电阻吹了一下,那边的焊盘都快没有了,氧化了,之后再吹回去还是一样,后直接扔了他,找他103电阻去补上,由于那边的焊盘没有,飞线到相连的地方,最后上电,跑码显示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压来,怎么别的电压 出来,这个没有就不行,差点把这板放生了。

网友:
新手可以按照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查,前面没有后面肯定没有,

网友:
直接拆控制管子暂时是好了,有时候过段时间又坏了,还是修正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