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不通电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6-13):
联想IH81M维修
    故障不通电,按开关没有反应
1、拿到主板目测没有进水和烧糊的痕迹
2、根据上电时序测32.762压差正常,电池电压3.3V,CLR_CMOS跳冒1.2V,RTCRST#0.7V看来问题找到了
3、查RTCRST#的来源 断开R676前面有3.3V,看来时后面出现问题
4、RTCRST#的去哪里 查图得知电池电压过一个电阻和电容在直接去桥
5、拆掉电容电在量电压3.3V了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又是复位导致的..............................................

网友:
所以第一步就应当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下, 搞点下载分

网友:
楼上说这是复位条件,悄悄告诉你们srtcrtc 这是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复位导致的..............................................

这是待机条件

网友:
不通电应该是不触发。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没图根本没时间耗

网友(2019-07-14):
待机条件一步一步查,会有收获

网友:
不错了.  这板绝大多数都是桥坏.

网友:
感觉台机主板比笔记本还难些,可能是修的少的缘故吧。。。。。。

网友:
这板绝大多数都是桥坏.

网友:
桥 直接短路                    ·

网友:
还在学习 半懂半不懂

网友:
电容短路万幸,这电容是不是肉眼能看到发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好容易坏 碰到好多了 都没修好 感觉好多通病

网友:
简单的故障

网友:
这个板子好容易坏 碰到一个 ,没修好 ....

网友:
我觉得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桥坏

网友:
拆掉电容还拉低估计这个板子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