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键盘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9-06-13):
一台A1502的机器,开机键盘不能用,只能用开关键关机,换键盘不行,后来换触摸板排线解决

网友:
触摸板连接的键盘,也会导致的啊................................

网友:
通病了都

网友:
能维修t

网友:
经验不错 值得收藏

网友:
通病,排线貌似不用换,看过类似贴,只有一根线断了

网友:
触摸板,和键盘都归ec管,ec发现触摸板挂了,所以导致都不能用了

网友:
已成为历史

网友A:
怎么发现的,一般维修人员修键盘不会想到去查触摸板的排线

网友:
苹果的键盘和触摸板是同一个控制板的控制板排线再连到主板一般问题都是控制板个主板的排线接触不好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的,一般维修人员修键盘不会想到去查触摸板的排线

没有用心去修呗,这种东西看个人怎么去理解故障的,我接过一台1466 键盘个别键打不出来,重启一下那些打不出字的键又好了,过会又不行了,上家换了三个键盘,最后的故障点是键盘到触摸板的排线换了,触摸板也一起换了,不换触摸板还不行。

网友:
通病了                     遇到这种问题最好来搜一下  运行这么久基本上市面上的故障30%都能在这里找到维修经验参考 我现在已经费了

网友:
触摸板的排线,666

网友:
15年的机器的毛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