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9-06-13):
宏基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测量开关针3.3V正常,跳线3.3V正常,晶振有压差,IO是IT8728F,它的触发时序是75-72-71-76。测量75#为3.3V并有高低高跳变,72#为0V无跳变不正常,71脚为0V电压无变化,测量IO的4、35、67待机电压都有3.3V正常。69#VBAT也有3.3V正常,  85#RSMRST#为0V不正常。再测量南桥待机电压没有。检查南桥待机产生的电路发现是由IO的16脚低电平产生的。

实际测量IO8728F的16#待机时为0.73V电压,进而导致没有3VSB和5VSB待机电压,也就没有85脚的RSMRST#。
看到IO的后缀名为-EXS,从网上购得一样的芯片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但把这个IO芯片拆下来装在一样的好板子上就可以触发亮机,说明IO芯片没有问题,看到论坛上说只有IO的4、35、67这三个脚待机电压正常16脚就会发出低电平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16脚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A:
72脚为0v,要么io没发出,要么被桥拉低了,你说你换过io,那就是桥坏了,桥是不是很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脚为0v,要么io没发出,要么被桥拉低了,你说你换过io,那就是桥坏了,桥是不是很烫

72脚的阻值有500多,桥也不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2脚的阻值有500多,桥也不发烫

把72脚拉起 看看有没跳变

我看到的管都PMOS管

低电平导通  好像没多大问题

你想表达?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72脚拉起 看看有没跳变

我看到的管都PMOS管

RSMRST的阻值是正常的,前提是桥的待机电压还没有产生肯定不会有RSMRST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的阻值是正常的,前提是桥的待机电压还没有产生肯定不会有RSMRST信号了

RSMRST# 这个信号是谁发给南桥呢

另 32.768 晶振检查过过吗
rtcrst# 正常吗

南桥的待机条件是VCCRTC,3VSSB,32.768Khz,RTCRST#,RSMRST#

也可能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MRST# 这个信号是谁发给南桥呢

另 32.768 晶振检查过过吗

谢谢了,看来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看来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些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网卡阿
这个也是会引起
试试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脚的阻值有500多,桥也不发烫

是的,确实是桥内部触发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