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淘宝买的图纸飞利浦32PHF5361T3 主板715G8525-C01-000-004Y主板电路图

楼主(2019-06-13):
飞利浦32PHF5361T3

网友:
分享是快乐的

网友(2019-07-15):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资料!

网友:
虽然无法下载,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我有一液晶电视上电路板方面的疑问求助大神,  板子版号: MSD6A638-T8F1 ,液晶电视的型号是: AOC  49U5070 , 此电路板上的两路12V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24V电压, 我能网上买一个12V升压成24V的转换板、然后改24V的通用升压板么? 2路灯条已测试正常、无短路,用12V改升压板后 背光闪烁、点不一会后一侧灯条就发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液晶电视上电路板方面的疑问求助大神,  板子版号: MSD6A638-T8F1 ,液晶电视的型号是: AOC  49U50 ...

电视的你可以直接买220V转的LED升压条,40来块钱吧。可以跳过24V。直接接220V,淘宝上面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