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H 上电几秒后马上断电维修

楼主(2019-06-13):
GA-H81M-H  REV2.1 上电马上断电,测试电压,全部供电正常,首先换一个CPU一样故障,论坛上找这个BIOS找不到,下去官网下了,一个一样故障,后搜了一到一张图纸,但版本不一样,但用IO是一样的,那就行,我就要看一下检测电压有没有正常,之前修过的主板很多也是检测电压偏高,主板就这样,特别是技嘉和华硕这种故障引起不少,于时找到

vin3  vin2 124脚和125脚,其中测试到125脚为2.2V,而124脚却是4V,太高了,看来是他了,后跑线找到和124脚5V检测电阻,旁边 拆开量,发现 15k这个电阻正常,另一个10K,只有2K左右,相差太远了,后懒得去找这个电阻,直接断开那个电阻,短接125脚的 再上电, 已经不再断电,跑码亮机

最后附上此板BIOS两个都正常和版本不一样的电路图

网友:
通病来的,8620的这个io修了很多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过习了啊!

网友A:
标准的应当2.5V吧。

网友B:
这样技改是啥道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应当2.5V吧。

标准是2V ,图纸有上标有,还有算出来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技改是啥道理嘛

5 V 12V  IO检测电压是2V,其中有一个是4V,IO检测到电压超过太多,会自动断电, 不改也行,只不过要找差不多的电阻换上去就OK,懒得找,所以直接拆掉,借另一个正常电压来骗过IO,认为5V是正常就OK

网友D:
10K电阻变小,VIN3电压变低才对啊,怎么会变成4V?

网友:
10K电阻变小,VIN3电压变低才对,怎么会是4V?

网友:
算是技嘉的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是2V ,图纸有上标有,还有算出来也是

是2V,口算的算错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电阻变小,VIN3电压变低才对啊,怎么会变成4V?

当时测就是这样,后面拆下来电阻量,有一个是正常,另一个是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