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F211一体机 复印故障代码显示E301-0001怎么维修

楼主(2019-06-13):
初接触打印机维修,接到一台佳能MF211一体机。打印正常,复印扫描器动作一下显示故障代码E301-0001 。换扫描排线未果。请教高手接下如何维修  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扫描头

网友:
直接代换扫描器还是有测量点?谢谢

网友:
运行顺畅的话,还是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谢谢!扫描器动作都正常,找个扫描头换下试试。

网友:
更换扫描头后已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我碰到过,不过和你的有点区别,之前更换扫描排线解决,一个月后又不行了,最后更换电源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