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工作是正常吗?RT8231AGQW

楼主(2019-06-13):
该芯片型号为RT8231AGQW,给内存供电,上图是打mos上管g极波形图,有输出1.35v的内存供电,但打出波形只有一组脉冲波形,跟正常波形不一样。请问这个芯片工作正常吗?还是其他条件导致的,板子型号nm-a221,触发0.32A掉电,可以反复触发,供电复位有了,内存管理总线无波,内存复位也没有,

网友:
屈才了,这个机器,没有示波器的一波路过

网友:
你这是掉电了吧,掉电波型不就下去了

网友:
0.675伏电压正常吗?再查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电压出来了,时基1MS瞬间掉电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上管G极升压到了20几V了。

网友:
笔记本的型号没写,看时序图好一些吧

网友:
双通跟踪试试

网友:
换了再说。有发帖等回复的时间都够换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