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470 NM-A821-REV 3.0 奇葩的问题 电池 可以开机 不充电

楼主(2019-06-13):
CE470 NM-A821-REV 3.0  奇葩的问题 电池 可以开机  ,就是不充电  公共点有9.1V电压 ,有些纳闷啦 ? PR101 两端有19.5V  PQ103  PQ114  的G极只有1.几伏 S极也只有1.几伏的电压  ,但B+竟然还有9.1V 我也是晕了,更换了BQ25700充电芯片  也无济于事 ,用电池开机 一切正常, 无奈  向大神们求助!

网友:
有没有检测充电模块周边的元器件看是否有电压或者开路的情况,如果实在不行可以用示波器量下波形再判断。

网友:
这应该是假公共点电压,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谢谢 亲们的关注    现在板子 修好了   换了EC芯片  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9-07-30):
修好了 公共点是20V吗

网友(2019-09-05):
公共点是20V吗,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可以充电,公共点只有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