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开机白苹果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9-06-14):
之前可以进系统,大音频问题 通话免提灰色,更换了大音频之后 不能进系统了 ,开机白苹果几秒之后关机了,刷机成功,没有报错,重新启动一样,对了还有阴阳屏,没有动其他地方呀,很小心的,

网友:
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开机电流正常 100毫安起跳

网友:
留个言方便查看进度,我觉得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风枪把周围的元件虚焊了呢..........................

网友:
感觉像是把背面背光吹坏了

网友A:
现在阴阳屏问题解决了 是升压IC 问题 更换 现在开机白苹果重启

网友:
一直反复 启动

网友:
启动了好多次 有时候进恢复界面 进度条 出现

网友:
而且CPU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阴阳屏问题解决了 是升压IC 问题 更换 现在开机白苹果重启

换的哪个IC

网友:
有高手知道 思路吗

网友:
逻辑麻片打值

网友:
刷机能过看看外配吧

网友:
逻辑码片测参数

网友:
码片肯定第一时间测量 正常 组织400多 二个一样

网友:
有时候又可以进系统 估计CPU温度过高引起 CPU好烫的

网友B:
感觉像是把CPU附近元件吹虚了,检查CPU旁边电感吧,供电不足会导致重启。CPU刚开机本来就有点烫,如果一直烫就考虑有电路短路,电源发烫导致背面CPU也跟着发烫了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接电源电流不大呀 CPU怎么会异常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把CPU附近元件吹虚了,检查CPU旁边电感吧,供电不足会导致重启。CPU刚开机本来就有点烫,如果一直烫 ...

CPU异常发烫 手压CPU 受不了 有时候又可以进系统 刷机可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把CPU附近元件吹虚了,检查CPU旁边电感吧,供电不足会导致重启。CPU刚开机本来就有点烫,如果一直烫 ...

开机电流80毫安起跳

网友:
感觉像是把CPU附近元件吹虚了,检查CPU旁边电感吧,供电不足会导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