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卡在win图标

楼主(2019-06-14):
正常启动卡在win图标的地方,pe启动也是卡住为你图标,不装硬盘也是卡图标是哪里问题

网友:
会换U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拔掉键盘,鼠标板,光驱,无线网卡等这些外设再试!

网友:
所有外设全拔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V470如果是铁壳子MOS管,有可能U挂了

网友:
这机器CPU烧的比较多

网友:
UPU挂   要就是 没集显电压

网友A:
这个机器的cpu坏了  会不会是乌龟管导致的啊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内存呢,有没有换过

网友:
这种机器很有可能是外围设备引起,U盘鼠标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cpu坏了  会不会是乌龟管导致的啊

非常有可能

网友:
CPU挂了吧                 换U试试  。

网友:
换CPU试试吧  遇见过很多这种。

网友(2019-07-21):
铁壳,cpu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