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3-14 PU201 短路

楼主(2019-06-14):
联想YOGA 3-14   PU201 短路   更换后还是小短发烫  是不是 EC有问题 量着后边没有短路

网友:
你可以把后级中,所有涉及到3.3V的JP点给断开,看哪一路引起的

或者把PJ202给断开,是不是还有这个漏电短路现象?如果有,检测它的工作条件电压和信号

这个正常开机后发烫是正常的哦,开机后可以测量PL201电感前PWM波形和电感后电压是不是正常。没开机的待机电流多少?大于0.01A吗?

如果电感后电压偏高,检查FB和电阻

网友:
楼上一脸认真,我是一脸懵逼

网友:
用烧鸡法啊

网友:
量组织   这个机器后面应该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