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450R5G过LOGO掉电

楼主(2019-06-14):
接修一台三星450R5G,过LOGO就掉电,加焊板载CPU搞定.中间查过温控电路,还是不行,最好焊CPU搞定
cpu

网友:
精辟!
赞一个

网友:
LZ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集成的显卡 直接锁定CPU?

网友:
我以为是供电不足导致的呢.....................

网友:
集成CPU说干就干啊,厉害

网友:
感觉加焊U还是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