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03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9-06-14):
联想 C4030 加电不显示,测量各电压都正常 ,电流0.85 有修过的解说一下吧
不显示

网友:
没人啊,我又测了,能昨见进系统的声音,屏是一点都不亮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高压板输入线(主板端)保险试试。我修过一个是保险烧了,原因是高压板有电容变质短路导致。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兄弟不要急。

网友:
查看屏接口供电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吧?看看是不是屏暗 有可能高压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