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820-4924-A开机慢 不是硬盘BIOS EC坏,是这个芯片问题

楼主(2019-06-14):
苹果820-4924-A故障:开机慢
测试:不是硬盘BIOS EC坏,
是这个芯片问题,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维修过程,
只是这样怕是没什么帮助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你加热就可以好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维修过程,
只是这样怕是没什么帮助

这个只是开机引起慢 这款的通病 加热下就OK了

网友:
                           小板那侧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  拆掉这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小板那侧.......

网友:
小板通病

网友:
7楼,你确定拆可以?USB口不用了,USB口本来就不多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

这个是USB控制芯片,小板上的哦,嘿嘿,加分支持!

网友:
usb不能用用吗   还是什么情况     能不能吧维修过程  加上

网友:
这个是SD卡控制芯片吧,A1502通病

网友:
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知道哪里问题了但是这个过程怎么样还真的看不明白

网友:
USB口芯片这已经是通病了风枪一吹就OK

网友:
下次遇到是要直接秒杀的节奏吗?

网友:
没看懂想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