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7 无服务 基带S5短路 加电压1.8V 5K电阻 耗电勉强可以用!

楼主(2019-06-14):
小7 故障:无服务
原因:基带S5短路 38
改修:加电压1.8V 1-5K电阻 耗电勉强可以用!

个大家分享下维修结果!!!

网友A:
这样的维修能用多久?会不会用个把月就出现返修呢

网友:
之前修了一个,用了四个月了,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维修能用多久?会不会用个把月就出现返修呢

这个看运气!有些能用得久,有些用不久!

网友:
S5短路修复就是看脸,剩70串电不好用,剩4有能修上得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