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H110M PRO-VD PLUS MS-7A15 REV:1.0 不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4):
版号:V星 H110M PRO-VD PLUS  MS-7A15 REV:1.0
故障:不复位 缺VCCIO供电

一开始没点位图纸 测到无CPU供电和无VCCSA供电 一直在这里折腾 修死人。

感谢大哥提供图纸。  图纸链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2353-1-1.html

整图:

测原来前级的 VCCIO供电也没有。

测到 Q38 Q39 G极 都无电压  R258 R259 拆下来测 R259 100K电阻 变成52K

应该就是这四个东西有坏  索性 全部换了  R258 R259 Q38 Q39 全换了

故障修复!

网友A:
你感谢别人,我感谢你,省的我去找这图纸了,当然提供图纸的那位仁兄也要谢谢!!!!!

网友:
屏幕好感人啊,楼主技术好高人

网友B:
另外我想问下是不是2n7002 三极管 都可以用测量G极电压的方式判断是否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想问下是不是2n7002 三极管 都可以用测量G极电压的方式判断是否好坏

不能完全判断管子好坏 我那个是判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感谢别人,我感谢你,省的我去找这图纸了,当然提供图纸的那位仁兄也要谢谢!!!!!

.

网友C:
如何判断出是vccio无电压?假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判断出是vccio无电压?假负载吗?

VCCIO 是个 小芯片提供供电 的   有图纸万用表可以直接测得到

网友D:
这么新的主板都能修好,N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主板都能修好,NB                                                                             ...

这些故障就差张点位图纸而已   大哥 你能不浮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一下就能加1分,那我就开始无情的水了

你再灌水试试,小心禁言扣分,并删除回贴,变成负分

网友:
有块Z270 a pro 版号 ms 7a71 也是没图纸,到嘴边的肉又跑了,
淘宝都没有卖的!本来想看是新板子,多挣两块呢!
神烦!!

网友F:
我搜淘宝图纸的时候,看到很多 370的图纸都出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块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搜淘宝图纸的时候,看到很多 370的图纸都出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块没有,

V星 技嘉 华擎 华硕 全系列可以找我购买!Q:601098078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主板都能修好,NB                                                                             ...

就是,浮夸了,楼主都鄙视你了,下次回复,马屁要含蓄点,听到没

网友:
有图有文字,分析很有道理,让人看了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浮夸了,楼主都鄙视你了,下次回复,马屁要含蓄点,听到没

网友:
再来学习一下,拍个马屁

网友:
厉害,顶上,每次来到这里都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H:
VCCIO_EN是多少V电压?我测量是0.97V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故障就差张点位图纸而已   大哥 你能不浮夸吗

我有这个板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VCCIO_EN是多少V电压?我测量是0.97V电压是正常的吗

正常 0.95V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