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青春,别让那些值得回忆的影像在不经意中遗失,要好好珍惜

楼主(2019-06-14):
您定格下的精彩瞬间,记录下的一段段值得留恋青春影像,只为了在往后余生里能够回忆曾经的美好,如果这些影像资料在不经意中遗失,那么有些关好记忆都将成为你的过往烟云!不再有,而有些记忆却不能说丢就丢的。。。。。!

如今拍照摄影不再是一件难事,但是选择备份这些资料的储存设备却是极其重要(移动硬盘,SD卡,NAS储存设备),当你的储存设备出现了无法正常识别,错删,误格式化,提示磁头未被格式化,文件目录错误,其实很多时候是可能通过数据恢复技术进行数据提取的。

寻找一切数据恢复的方式,不要让自己在往后余生中奥悔,今天两个主题,在运用这些储存设备时要注意什么,出了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保持最原始的问题状态,以便于提升数据恢复的成功率。

各类普通的储存设备不识别时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

1,最坏的情况是无法常正识别,但是无法识别的状态每一种储存设表现的也不太一样。

2,机械硬盘,不识别时,分为通电后有转动和不转动,有发出异响和不发出异响的差别,电路板是否有异味等,一般几种问题,硬盘磁头破坏,电路板破坏,固件区问题。

3,固态硬盘不识别时,一般在通电瞬间会有非常小声的嗯的一声,有一些不正常识别时,可以识别的到容量,但显示容量不正常。

4,U盘与相机SD卡接上电脑后没有任何反应,要先看一下过数秒后会不会烫手,一般会烫手属于芯片短路。

可以识别时但是读取不了数据是怎么回事

1,机械硬盘移动硬盘有几种可能,硬盘有坏道,硬盘固件区问题。

2,固态硬盘可能是因为固件问题,FLASH芯片有坏块引起的。

3,U盘或相机SD卡问题一般为固件问题,FLASH芯片坏块,主控芯片问题引起的

各储存设备软件问题都有哪几种表现呢?

1,提示分区未被格式化,文件目录破坏(移动硬盘和U盘比较常见)

2,可以正常识别到设备,但是查看属性显示为RAW格式(U盘和相机SD卡比较常见)

3,有一种情况比较少见,就是分区可以正常打开,查看属性也有占用量,但是就是看不到任何数据。

4,错删除,误格式化,这个属于个人误操作。

哪几种情况下普通运用者可以自己尝试恢复呢?要注意什么呢?

1,只要是软件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免费的数据恢复软件都可以搞定,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恢复出来的数据先暂时不要往问题盘里存放。

2,出现软件问题时,最好先不要去修复问题盘,而是直接拿数据恢复软件进行扫描恢复。

出现硬件问题时要怎么处理才能提升后续的数据恢复几率呢?

1,我们先讲固态硬盘,如果出现坏块会卡电脑,或是识别不到,尽量不要一直去尝试通电或是通过什么工具去修复,可以说现在固态硬盘的直接修复率是很底的,除非是有厂家的专业工具。

2,机械式硬盘,移动硬盘出现坏道后不要一起尝试读取,有可能坏道变磁头坏,如果通电后有转动但是有发出异响,此时磁头破坏了也有一定的可能会发生变形,特别是希捷的硬盘比较容易出现磁头破坏后划伤盘片,所以尽量减少通电时间,然后交由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进行处理。

3,U盘及相机储存卡在出现I/O错误,读取数据时会卡住,此时就是因为FLASH芯片有坏块了,有条件的可以先做镜像,再从镜像中进行恢复,如果没有条件请勿再进行通电,因为随着破坏后的运用频率会加速FLASH芯片的损伤程度。

如果后续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关心我,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多发些数据恢复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