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华硕B85M-G 触发1秒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9-06-14):
由于我是新手,所以很多信号时序不太了解,修这板花了三天时间。
此板故障是触发,电源灯亮了一下还不到1秒就断电了,不接12V4PIN也一样。
ATX绿线断电后回恢到5V,又可以触发。
先下了个同型号的点位图,可是点位和这主板有一些小地方有点不同,可以动手啦。
开始分析可能是两大原因:1、各路供电压欠压或电压过低。2、缺少某些信号。
那就先检各路电压,内存供电1.5V正常,内存负载电压VTT_DDR0.79V也正常,桥供电1.05V正常,待机5VSB、3VSB也正常,就连CPU供电1.73V也都出来了。
RTCRST 跳线帽电压3.2V正常,32.768一脚 0.2V 一脚 0.33V应该也算是正常。
供电基本都正常,上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尼吗,一个电容挡道了。

那就先测下IO电压检测

O_12V_IN通过11K和1K分压得来1V正常
O_5V_IN通过40.2K和10K分压得来0.9V正常
O_VCORE_IN由CPU电压1.73V通过两个1K分压得来0.89V正常
查到这感觉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查信号吧
由于时序不太懂,就直接在点位图里的右下角Find NET 里查找 PWR这个关键词,出来了下图这么些信号点,哈。

由上往下挑选吧,O_DPWROK 有3.3V 正常,带个D感觉像是睡眠状态电源好信号。
O_PWROK 好像是O好像代表IO芯片的感觉,是IO电源好信号。

感觉电压零点几伏有点低不太正常,这3.3V上拉电压,如果信号没给IO拉低,应该有3.3V电压出来。换掉两个电阻试试,OU1R82是33欧,OR42是1K。换完还是一样。
这个O_PWROK连接一个SR98电阻变成 S_PWROK去到桥里面,会不会是桥发给IO某种电源好信号,不懂,先不管。
接下来挑到P_VRMPWRGD

P_VRMPWRGD电压只有0V,正常应该得有3.3V,因为他是有PR802电阻另一端的+3V拉高的。测PQ803的基极1脚有5V,给这脚拉低了,测PQ804基极,只有0.4V左右的电压,不对呀,CPU电压都出来了,按道理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没坏,这个P_VCORE_VROK应该也得有出来。看点位图,有+5V通过PR806和PR811分压拉高,直接把电阻换了。哈,P_VRMPWRGD 3.3V出来了,可惜问题没变还是掉电。

再下一个挑到了S_CPUPWRGD,电压0V,发现问题

S_CPUPWRGD 除了进CPU和桥里面外只有一个电阻HR27(10K)接地,测了对地阻值368,没短路。这个应该是桥产生发给CPU的信号。会不会和前面的O_PWROK有关系,靠,难道是桥坏了,我没有VGA焊台搞不了这东西。忽然想到刷BIOS,可能是程序坏导致。上论坛下了个,不行,再下一个,还是不行。凉了,凉了,真桥有问题了吗。刚好入夜了,睡觉了,不管了。
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又想到这板,掉电,电压正常,IO检测各路电路也正常,温度检测。。对还有温度检测。
由于不知道温度检测的信号名称,就上百度查了。查到 THERMTRIP 的关键词,点位里查找,找到了。是从CPU里出来的。

测了P_VCORE_SHDN 无电压0V ,H_THERMTRIP 电压只有0.28V 无电压,点位里有一个SR120电阻到+1.05ME拉高,我这板上没有这电阻,是空的,SR121另一端连接到SQ22管子,拆掉SQ22电压出来了,有1V多,换上一个好的,P_VCORE_SHDN 1.05V电压也出来了。这会不掉电了。O_PWROK 3.3V出来了 和 S_CPUPWRGD 1.05V也出来了。

开心哈,上内存条,接上显示器,通电,触发,1秒,2秒,3秒。。。。10秒。。。草,还没有听到滴的一声,显示器也没信号,傻眼了,正纳闷中。。滴一声出来了,显示器也亮了。草, 关掉电源,重来,1秒2秒10秒20秒,滴,要20秒才亮机。不会是刷坏BIOS芯片了吧,还有主板刷BIOS时有我习惯先读出程序备份一下。刷回此板原来的程序 。开机123,滴,哈。完事。附上我的123亮机BIOS程序

B85M-G REV1.01 0604 good.zip

网友A:
是我早丢一边了       收了多少钱   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早丢一边了       收了多少钱   客户

红人头一张。

网友:
发错版块了,头一次发贴,麻烦管理移一下

网友:
我这修张30

网友:
理论很扎实,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21):
问题和你一样,找点位,还没下,问题就找到了,感谢兄弟

网友:
这些地方的管子是不是都容易出点小故障啊?华硕的板子

网友:
新手精细的。

网友:
云里雾里的感觉!

网友(2020-07-13):
感谢感谢,修的没头绪的时候看到了你的帖子,也是坏了SQ22,NPN的一极管,前面的思路和你差不多,也是搞到PWROK,没想到温控这边

网友(2021-01-25):
我的B85M也是掉电,换了SQ22不行,头大了

网友(2021-11-11):
直接拆了SQ22

网友:
问题和你一样,不过我的开机不亮

网友:
分析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