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白屏

楼主(2019-06-14):
电脑开机白屏,屏供电LCDVCC的问题,

U1是电压转换芯片,有开启电压,有输入无输出,直接把该芯片摘除,飞线6脚到1脚,完美解决!

网友:
额   白屏好久没有秀到过了

网友:
最好接个电阻吧,不做保护吗

网友:
我芯片都不拆的直接就飞线的

网友:
白屏就是没有显示屏3V开启信号,。

网友:
请问万一开机只有一个小点一闪一闪的呢。。。我遇到好几次了  而且可以关机

网友:
这芯片拆了直连没大事,就是稍为在待机耗了那么一点点的电。

网友:
白屏好久没有秀到过了

网友:
原机的 这个控制芯片  存在意义不打   直接拉线过去就可以壳

网友:
这款机器 毛病多收藏一下

网友:
厉害   我也还久没修到白屏的机子了  像这种都是送钱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品文章!!!!!!!!!!!!!!!!

灌水的,统一抓去枪毙

网友:
这款机器 毛病多收藏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B:
是没电压还是什么说清楚啊

网友:
直接飞就好了,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电压还是什么说清楚啊

有输入无输出,也就是没有这个电压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了,修过好多 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