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X-UD3H

楼主(2019-06-14):
   1.0版本的 无CPU电压一直重启 其它电压都正常 求助大神指导 我有图纸和位置图

网友A:
按时序查兄弟        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有没有SVID    读了BIOS没有         25M有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查兄弟        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有没有SVID    读了BIOS没有         25M有没有工作

我没有示波器    CPU供电芯片条件齐啊  SVID电压1.05V   25M电压也正常0.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