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移动硬盘出现“未被格式化”有时达人们可以恢复有时却不行

楼主(2019-06-14):
移动硬盘其方便性与拥有较在运用容量让大家越来越离不开而去运用了,但是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逻辑性错误,今天主要的话的就是其中的一个错误提示“磁盘未被格式化”

出现提示“磁盘未被格式化”时,我们要怎么办呢?

1,首先要确定出现“磁盘未被格式化“的表现现象是由什么错误引起的!

2,因为出现这个提示错误的原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移动硬盘的物理性是好的,只是逻辑分区产生了错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达人们是可以通过下载一些数据恢复软件来进行恢复的。

3,还有一种就是硬盘的硬件出问题了,一般来说是由于硬盘扇区产生了物理弱道(坏道),从而使磁头在读取这个位置时无法读取这个扇区的数据信息而导致出现问题提示的。

4,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磁头组件中的某一个或是多个磁头破坏了,而刚好这个磁头所在的数据面上有一些是分区信息,而这个磁头无法读取时,也就会造成这个提示的出现。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与恢复出这个问题硬盘的数据呢?

1,如果可以正常识别到这个移动硬盘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下载的数据恢复软件先进行扫描,一般来讲不管这个移动硬盘是1TB还是4TB其实只要扫描100G就行了,然后停下看一下扫描结果。

因为NTFS的MFT在3个G左右的位置,到100G(是因为如果数据比较满的情况)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了您自己想要的目录与文件,就可以向外导出数据了,但是注意要导到其它移盘或分区上,以免被覆盖。

2,如果在扫描这个硬盘时出现扫描时间越来越久,或是出现I/O错误,那么就要先停下了,因为这个移动硬盘是有硬件问题的,要么硬盘有坏道,要么硬盘磁头破坏,大家可以用DISKGENIUS这个工具进行坏道扫描。

如果没有专业的工具来测验磁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磁头组件有问题呢?

大家可以通过坏道有没有规律性来判断,由于硬盘磁头是一个盘面运用一个的,大家可以这么去想,就像一辆车有四个轮子,如果其中一个轮子有问题因此在接触地面时,每运用到坏的那个车轮就会出现跳动。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磁头总件是不动的,如果一个硬盘有四个磁头,每轮到坏的磁头来读数据时,就会因为读不到数据而显示为坏扇区,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出现规律性坏道,我们就可以判断为磁头破坏

硬盘出现坏道时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恢复呢?

1,可以运用坏道镜像工具(某宝上就有这种镜像设备但是和专业的比起来效果差很多),源盘设置为问题盘,好盘设置为目标盘,好盘要注意做镜像的过程中好盘上的数据是会被覆盖的,如果数据重要还是找专业公司进行恢复。

2,如果是磁头破坏引起的坏道,那么只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商进行恢复,因为硬盘开盘更换磁头是需要至少有一个洁净环境,还有开盘换头的技术(经验比较重要),还要考虑换上以后固件有没有问题,所以开盘更换磁头不建议普通用户自己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