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JWUMB6G0不触发

楼主(2019-06-14):
此机公共点是导通了的,待机只有线性3 5V出来了的,但是一按开关3 5V就出来。不过一下就没有了。不过把开关一直按着3 5V就不会掉。就是始终不开机。EC已经换了一个剪版的。无短路的地方。但是图纸上标明的3V5V是S5状态 是应该插上电源就有的呀!但始终只有按下开关才有,并且还不能松开开关。研究了3天了实在是没法了,请求大神们帮帮我出些点子。 EC的待机条件也查了,AVCC ,复位 EC的程序也写了,时钟没有

网友A(2019-07-20):
此机亮机电流0.6左右,单U核心供电1.7V,建议查下待机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亮机电流0.6左右,单U核心供电1.7V,建议查下待机芯片条件

没搞出来,最后同行说了一句进水了的,被他搞干净了,也不知道哪里进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