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14):
一台外星人M14X-R2,通电大电流,根据经验,判断是主供电短路,拆机检查,主供电大短路,烧鸡伺候,发现一个主供电大电容发烫,拆掉,不短路了,根据经验,一般大短路的保护隔离管会坏,经查,的确是坏了,跟换开机OK,充电也OK,装机收钱。

网友:
额   好吧   语言简单除暴   400起

网友:
疑EC程序不对,因为买的剪板的EC都不是一样的板的,我觉得通用的EC程序可能跟这个AMD不通用

极致科技 -1 扣1金币,下次回贴着点边际,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语言简单除暴   580起...........

网友:
3楼,你这哪里复制的,哪跟哪啊,不着边际的回答,小心扣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