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移动硬盘盒好?还是选原装移动硬盘好一些呢?

楼主(2019-06-14):
这个问题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差别,似乎在选择同一品牌下的硬盘产品上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分别还是有的,从个人长期从事数据恢复接单量的情况来讲,原装硬盘的破坏机率似乎大于2.5寸笔记本硬盘。

个人经验之谈,如果有什么不一样意见,不喜勿喷!谢谢大家!

从外观上来讲,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硬盘的电路板,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差别在于原装硬盘将USB接口集成在了硬盘电路板上也多了一个加密芯片,普通的硬盘电路板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比较有对比性的,移动硬盘盒改装和保修问题。

1、防摔性来讲,如果自己买的硬盘盒子还可以改装一下,可以在硬盘与盒子之间垫几块防震的胶垫,可以增加移动硬盘盒的抗摔效果。

2、如果是相同电路板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设定的条件是USB的接口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用笔记本硬盘去+移动硬盘盒的,只要去更换一个内置的转接卡就好,而且硬盘照样可以进行保修。

但是如果是原装的移动硬盘很多是USB接口集成在硬盘电路板上面的,所以说只能进行维修只要维修过的肯定是不能保修,而且操作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个人运用者不一定能进行操作。

实用性来讲我们还可以多做几个对比

1,从速度来讲在拷贝相同容量与相同内容的数据,SATA接口的速度肯定是快于USB3.0的速度,当然前提是将购买的移动硬盘盒拆下。

2,方便性,如果拿普通的笔记本硬盘+移动硬盘盒时在不想作为移动硬盘运用时可以很方便的取下接到笔记本电脑上或是台式电脑电脑上。

3,移动出问题后检测时比较方便,普通笔记本硬盘+盒子检测时不影响保修,原装硬盘则不一样,只要一拆外壳就无法进行保修了。

4,从数据恢复工作中的业务量看,移动硬盘的破坏量大于普通的笔记本硬盘。

5,防撞性上来讲(做过试验),原装移动硬盘比较不耐摔,这里只是在同一高度下摔至地上原装移动硬盘会比非原装的要严重一些,当然两者都会坏,没有什么硬盘是摔不坏的。

如果一定要原装移动硬盘除了WD(西数)与ST(希捷)或Toshiba,其它像什么联想,索尼,纽曼,爱国者之类的不推荐,因为其实这些品牌的移动硬盘里装的都是西数,希捷,Toshiba的硬盘,这些大家如果手上有这几个品牌的拆开外壳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运用2.5寸的笔记本硬盘+移动硬盘盒,个人推荐绿联,柯硕,奥睿科

以上三种都比较不错,转接卡的电子元件用料和主芯片的用料都是相当不错的,也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买的奥睿科的百十块钱的盒子,感觉不咋的,没有原装移动硬盘稳定

网友:
原装的要好,做工好

网友:
还是一体的好,,,,,,,,,,,,,,,,,,,,,